一主板南桥坏进不去系统,

楼主(2007-12-02):
客户拿来了一块技嘉8I845PE-RZ主板,说是在用的过程中CPU一直占用率100%,想装系统,在装系统的时候拷贝完文件的黑屏,有时还蓝屏,看他的那块主板挺新的,所以没有怀疑他的主板,他说换了内存,硬盘也不行,我查了查他的内存,硬盘,均没有问题,他说买回去用了几个月USB就不管用了,于是把他的主板拆下来,量数据输入输出,均没有阻值,为无穷大,1117对地,遂怀疑南桥坏,因没有换南桥的设备,所以报废,不知道我的检测对不对,各位请指正

网友:
这个应该是南桥的问题!
如果1117对地南桥肯定会发热的!

网友:
奇怪的是SB挂了居然还能开机!牛啊!~一般1117短的话就上不了电啦!

网友:
是的呀,我就是奇怪呀,起初我也不愿相信呀,那板真新,但到最后我也不愿判它死刑呀,

网友:
1117对地一般就是南桥坏了,有很少数情况是1117本身坏了.但是他们对地,一般都开不了机啊...

网友:
1117接地,应该不能开机.即能开机,南桥估计没问题.

网友:
网卡也会用到3VSB的 考虑一下
如果直接对地应该会发烫的

网友:
USB都不管用了,肯定是南桥挂了哦

网友:
想问下楼主,在不触发的情况下,上电SB烫吗?

网友:
回楼上的,在不触发的情况下,南桥不烫,估计就是南桥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