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1772ed维修经验仅供参考

楼主(2007-12-02):
如果你机到尾板的连线可以拔下的话就先拔下,断开行,接假负载,测各路电压正常不,如不正常,再依次断开其它各路负载,看断开哪路正常,那就是那路负载过重,如还是不正常,换电源芯片,测Q109,Q102,Q106和周围的5.6v稳压管,查mcu的32脚和6脚是否有5v,如果有5v,看按下开关看6脚是否有5v--0v的跳变,如没有查晶振和外围元件,试换mcu和写数据,如有的话就应该有继电器的响声,接下来查12v看是否有短路,12v大概可看作通三个地方,即行场振荡,场输出,视放板上,如果12v不正常,依次断开三个芯片的电源脚看哪个有短路,如有短路,先换芯片试,换场输出芯片时,最好查周围的那几个电容,一般可解决12v短路,12v正常后,断电接上各路负载,用万用表测各路还有无短路,测Q304和行管,高压包周围的二极管等,没有问题就上电,看有无高压,有高压没显示,看g1和视放,无高压换包和g2电容试试,有高压马上保护,看从高压包4脚出来线路上的元件,特别注意R322,R323等精密电阻.
图到下面地址去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