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算北桥挂了吗

楼主(2007-12-02):
一块845主板,cpu供电短路,我拆了所有的上下管,拆了cpu旁边所有的电解电容,拆了电源ic,拆了cpu座里面的所有的贴片电容,还是短路。算北桥挂了吧。挂了就省心了。。。。。。。

网友:
楼主的精神真的....

网友:
你太牛了     相当牛  浪费那时间 还不如多修点别的呢

网友:
应该已经检查到头了,楼主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
其实没必要 你把电感断开就相当对你上面的工作了

网友:
东西反正要拆下来当配件用的,不算太浪费了      谢谢夜雨

网友:
就算做配件,我觉得还是放在板上好点!呵呵!

网友:
是的,一般把CPU边上的电感,和三极管焊下来.再测还短路.,一般就是北桥坏了///

网友:
哦,原来这样就能判断北桥是不是挂了啊,学习了

网友:
既然把管子拆下来了,北桥挂了,装上几个坏管子的了,好的作配件用,~!~!

不知可行不??

网友:
板上的元件最好不要乱下,当废品也是要留在板上的好,因为代换元件时要看它在原主板上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是的呀,我这里有好多坏板,我配件一般不拆下来,用的时候再拆,很方便的呀,

网友:
拆IO

I/O你拆了吗,九成都是I/O出问题:我试得多了

网友:
难道io有直接和cpu供电直接相连的????????????????

网友:
这CPU短路各北桥有关系吗??????????我查好像不到啊~!

网友:
应该已经检查到头了,楼主精神值得学习。应该已经检查到头了,楼主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
是啊,CPU供电上管击穿,桥大部分会挂了。

网友:
。。。。。够精神的,学习楼主的精神。

网友:
先应该量一下北桥是否短路,再测 I/O 和 管子啊!

网友:
我也曾经拆下过,还是短路,好信把北桥拆下来便不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