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E MAX ms-6566e 不上电了是通病,怎么修?

楼主(2007-12-02):
就这板,不上电了,给下意见,谢了!
通病

网友:
查SB电压 这板通病~

网友:
具体查AGP和PCI之间的这几个小三极管,象贴片电阻大小的那几个!这就是经常要坏的东东,即所谓通病!

网友:
楼上说的对,MSI很多板就这样,,这个算是MSI的通病,
[
]

网友:
对,MSI主板不开机,有很多情况是AGP和PCI之间有几个小三极管,其中有开机电路上用的三极管,这几个管好坏,一般是通病....

网友:
MS-5具体查AGP和PCI之间的这几个小三极管,象贴片电阻大小的那几个!这就是经常要坏的东东,即所谓通病!

网友:
这板我修过两次 都是实时晶震连接的两个电容坏

网友:
楼上的兄弟言之有理,这种情况我也修过几次,都是协振电容惹的祸,不过换这两个小电容还是要费点时间的。

网友:
检查南桥3.3VSB电压是否正常.重点是3.3V供电管.

网友:
大家都知道了哈!呵呵.AGP和PCI之间的五伏转3.3伏芝麻场输出正常吗?Q2几的管子

网友:
MS-5
AGP和PCI之间的这几个小三极管

网友:
呵呵
现在大家都对MSI的通病捏拿的准准滴
我感觉现在对MSI也比以前更熟悉了,
MSI的知识基本上都是在本论坛上学的

网友:
是的!
MSI的扳子以前没有来到论坛修起来很困难啊

网友:
学习了,收藏.这种帖子多多益善啊'

网友:
通过以上各位的指点,了解了一些关于MS-5的主板通病,记下了,以后备用。

网友:
我的几块板子是会重启,不知道怎么搞啊 ...

网友(2008-02-16):
照这个方法我也修好了一块,太感谢了!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开机电路的电路图没有?

网友:
我是新手,努力学习!

网友:
我想问问这个小三极351管有代换的吗?有谁知道?

网友:
查南桥待机电压
:) :) :) :)

网友:
还是先查SB ,本人觉得!

网友:
今天修了一块这样的板,就是SB待机电压只有的1.6,不能开机,换了MS-5还是这样,又没有351

网友:
就直接飞线拉来3.3V,开机正常,使用正常.

网友:
主要检查3.3V电压,换南桥边上的晶振看看。

网友:
学习了,感谢各位了、

网友:
受益匪浅!我就有一块MS-6566的主板坏了!我就照着修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