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一K7S主板,内存报错维修经验谈

楼主(2007-12-02):
昨日一客户送来一块主板说是每次使用一个小时左右,系统就会蓝屏崩溃,我先用软件测试了一下内存,果然报错,换了一根好的内存,帮障依久,判断为主板故障.然后就直接把内存槽下方的五个电容全部换之,插上内存,故障排除.
维修经验

网友:
内存供电不足或滤波不良
上拉排阻不良
内存槽接触不好都会造成内存报错

网友:
简单却实用的好经验~~~~~~~~~新手借鉴~

网友:
学习。。对电脑维修很感兴趣。。在这真能学到点东西,,。。

网友:
今天我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但最后确实是条子坏了

网友:
无遇到过这种问题是内存条不兼容,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楼主直接去换那5个电容!
给大家一个思路!

网友:
思路就是先听客户把故障描述了一下,然后我就用内存测试软件测试,来判断是内存还是主板有问题,测试报错,换了一根内存,还是报错,就只有修板了,拿下板子一看,板子上也没有什么明显的电容和芯片出现故障,结合以往的经验,觉得应该是内存电路部分出现问题,于是从简单到复杂,直接换掉电容,再测试,故障排除。

网友:
华擎一K7S主板 电容用料很差 我见过6片全部爆电容

网友:
恩,厉害,我如果遇到这样情况,就会判断是北桥问题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