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的ATA密码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7-12-02):
刚才看到有关硬盘ATA被加密,知道的能不能详细说一下呀,我查了看不明白呀,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没救了吗?

网友:
ATA密码是ATA规范的一部分,用于保护ATA硬盘上的数据。在ATA规范中,ATA密码的长度为32位,包括:User Password和Master Password(Master Password仅用于解除User Password而并不会锁住硬盘)。一般笔记本电脑都有给硬盘设置ATA密码的功能,而台式机硬盘会由于病毒或电源失败的缘故被动的设置密码(通常是不能显示的非ASCII字符)。

ATA密码的设置是由Security SetPassword指令完成的。执行Security SetPassword指令后,在硬盘下次加电后或者重启后密码就会生效。受ATA密码保护的硬盘仅响应有限的ATA指令,如设备识别指令,序列号识别指令等等,而不允许访问硬盘上的数据。

在ATA规范中有两种安全等级:High和Maximum。如果硬盘被设置为High等级,那么无论是Master还是User password都可以用于访问硬盘;但是如果硬盘被设置为Maximum等级,那么只有使用User Password才可以访问硬盘。

一般用户如何判断硬盘被设置了ATA密码呢?

◎硬盘在BIOS中可以正确识别(包括型号,序列号,LBA等等);
◎所有的扇区都不可访问(发生ABRT错误);
◎不能引导操作系统(通常会给出类似“DISK BOOT FAILURE”或者“PRIMARY HARD DISK FAILURE”的错误信息);
◎BIOS可能会提示要求输入密码或者直接给出硬盘被密码保护的信息;
◎当使用系统安装盘或者DOS启动盘访问硬盘时会挂起,并给出出错信息。

由于ATA密码的保护功能是由硬盘的固件实现的,因此要恢复被密码锁住的硬盘上的数据,可以使用Master Password来解除User Password;或者使用专用工具或者指令访问并修改固件数据中的密码设置。

网友:
我昨天就遇到一个~!不过让客人拿回去了~!

我昨天就遇到一个~!不过让客人拿回去了~!,我都搞不清楚是什么东东,用软件翻译出来说是我硬盘中毒啦~!

网友:
真是有点难度!我也遇到过好几个了。这种钱说难赚吗又好赚。

网友:
用PCI解台式机的小菜一碟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可能是我接触的少吧,
那一般是用什么方法把它解除了呢,
是不是刷新固件的方法呢,
有这方法经验的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