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5假负载问题

楼主(2007-12-02):
为什么我的775假负载测不到核心、时钟、复位电压的呢

网友:
补充一点,主板是好的!触发之后不知怎么回事就是测不到电压,是不是假负载坏了

网友:
775假负载测坏了 !换个试下..........

网友:
你感觉什么不对就换一下试试  如果找不到问题再来问也不晚阿!!!

网友:
这个问题太简单了,

不行了就换一个吗,还要在这上面说吗。,看一看别的主板是不是这样子,如果是的话就是你那环了

网友:
测不到肯定就是坏了,替换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笨蛋学校>
         啥.都.修.不.好
            啥.都.管.不.了
              啥.都.看.不.懂
                啥.都.学.不.会

网友:
你的775负载那2个脚有没有连好哦?

网友:
以前有一种775负载是要自己连VID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