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 661GX-M7 开机主板不工作 拔掉主板上电源在开就好 ...
精英 661GX-M7 开机主板不工作 拔掉主板上电源在开就好了 why?

楼主(2007-12-02):
一块acer品牌机的主板,型号Aspire SA80 主板ID E661GXM 版本R01-C3 日期2006/mar/28
故障情况:如果主机电源不间断,可以正常开机,如果拔掉电源后,风扇转,主板不工作,诊断卡显示FFFF.打开盖板拔掉主板上电源线接口,COMS放电,插上电源接口,接好电源线,可以正常开机。求大侠前辈们不吝赐教,谢了
掉电

网友:
换一个电源试一下 , 不行就刷BIOS !

网友:
记录下正常工作和不正常工作的时候的动作点的电压 对比一下看看会不会有什么发现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hread.php?tid=3837
看看这个

网友:
先清BIOS
先清BIOS,不行了再换电源,看一看,有时有的地方有短路。

网友:
加焊电源插头,再不行的话,看看是不是有一个74H...的跟开关相连,应该那个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短路应该不可能,短路根本就不能开机,放不放电也一样.

网友:
和电源有关 换电源试一试看 我以前遇到过

网友:
看看主板上有没有电容鼓包或漏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