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死机![已解决]

楼主(2007-12-02):
我遇到快主板是联想品牌机的板,有时候一点亮过个1分钟就死机了,以为是CPU的散热能力差,换了个风扇还是不行啊? 进入系统大概过个10分钟就死了 以为是中病毒了 没有查杀到病毒!这个是什么问题?怎么解决?
电脑死机

网友:
常見的问题,更换I/O蕊片试试。还不行的话检查内存附近的滤波电容。

网友:
从装一次系统试一下!!!系统冲突也有可能这样

网友:
先看CPU的温度,再看风扇风速,不能随便认为是板子问题,有时显卡也会出这样的问题,

网友:
内存附近的滤波电容都是好的啊

网友:
先用代换法测一下是不是主板的故障.如果是主板的故障看看桥是不是发热电源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不要动不动就怀疑主板的问题好不好呀,先软后硬呀,这种问题一般板子出问题的机率很小呀,查内存和硬盘了

网友:
先软后硬吧,先重装一个系统看看.我昨天修的联想机就这样,结果重装系统后好了.

网友:
重装系统,代换法测一下是不是主板的故障

网友:
也许硬盘有问题呢?都试过没有?用替换法检查看看。

网友:
楼主把什么都排除了在到这里发帖!
没有没有办法回答!

网友:
谢谢大家! 经过大家的帮忙 原来是内存惹的祸啊! 一条是512M 另一条是256M的 我把256M的内存去掉 就只用了512M的 问题解决了!原来是内存不兼容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