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MF769-3R的显示器电压低???

楼主(2007-12-02):
断开二次电源和行电压测得  4V  75V  9.8V 7.5V   65V  没有电容明显鼓包,请问现在怎么查!!!谢谢大家

网友:
现在我也正在为这事头疼,断开负载电压就恢复,加上负载立马就降下来,希望各位兄弟指点一下,多谢。

网友:
我的是不加负载也是这样啊,-12V 只有7.5啊

网友:
显示器有的电源需要返回行脉冲电压才能正常.不要管电压,先检查一下你的显示器振荡是否正常,是否有高压等.

网友:
现在好像二次电源都不工作了,行好像是没有工作!!

网友:
查行电路,不行换个包看看

网友:
先检查MCU的供电是否正常,根据你测的电压情况,显示器处于关机状态,开关电源工作在突发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