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

楼主(2007-12-02):
PCI上面除了供电时钟,复位测试点之久有没有更重要的

网友:
又是你!影响功能的都可以说是重要的。怎么提这种问题?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是最基本的工作条件
先有供电再有时钟才有复位
检测时不要把顺序颠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