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G显示器二次电源问题!!

楼主(2007-12-02):
这显示器经别人没有修好,拿来问题多多啊,现在把电源修好了,不接二次电源电压正常,接上二次电源,和行以后就电压不停的闪,接上一60V灯炮现像是一亮一暗的!!!电感换了电容换了,请教啊!!

网友:
看看行供电电容 12V电容
要换了看看哦
我这今天老遇见电容不良的哦

网友:
可能是电路保护了,所以灯炮一亮一暗.

网友:
查X射线保护电路或者换高压包试一试

网友:
接假负载修二次电源没一点意义,只会把问题弄大弄复杂.

网友:
同意4楼的,查振荡IC的X射线保护脚,不行换包@

网友:
楼主可以先试不上那个升压管,看灯炮会不会闪。如果闪那就是前面,如果不闪就那再焊上升压管。修到灯炮不闪。

网友:
哈哈,不上升压管不闪啊,上就闪

网友:
不上升压管不闪?,那显示器能点亮吗?能亮,包就没有问题,有可能是二次升压电路的问题,可能升压过高反复保护.......如果不能亮,那要问下你包换过没有啊?
还有...在闪的时候,50V的电压,升压前的,会不会闪?以排除是否电源稳压电路问题.
说问题最好说细点

网友:
不上升压管不闪?,那显示器能点亮吗?能亮,包就没有问题,有可能是二次升压电路的问题,可能升压过高反复保护.......如果不能亮,那要问下你包换过没有啊?
还有...在闪的时候,50V的电压,升压前的,会不会闪?以排除是否电源稳压电路问题.
说问题最好说细点
支持版主

网友:
有可能电源的问题,   或它的带载能力差。

网友:
这应该是二次升压电路的问题,可能升压过高反复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