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飞PowerSlim600进BIOS黑屏

楼主(2007-12-02):
提示0271: check date and time settings
0251:system cmos checksum bad-default configuration sued
  还有:ERROR
Warning:IRQ not configured-pci
就是提示要进COMS设置,但按F2后就黑屏了
按大小写键灯能亮能灭说明机子还没有死机。但就是黑屏了

网友:
加焊了板载内存和IO,也无效,压过显卡了,也没有用。清洗,加热过南桥。COMS电池有电。

网友:
有没有办法更新BIOS资料?
这个问题排除电池和I/O基本上也就剩下BIOS了~

网友:
十三,昨天晚上去搞了一个BIOS,刷BIOS后OK

网友:
恨天你真牛,把修主板的功夫全用上来了!!

网友:
才开始学习修笔记本。思路还是主板上那套。

网友:
厉害呀,都是高手呢,学习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