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it 939板3.3V短路?

楼主(2007-12-02):
能上电,用post卡插上,3.3V的灯暗亮
心片不烫
量各mos管电压正常
上电後大约4分钟会自动掉电
没有思路修这片板子

网友:
打下3.3V阻值看看有多少,有3.3V相关的芯片有无发烫的现象

网友A:
阻值多少?

网友B:
量下3.3V阻值看看有多少,在看看与他相连的芯片温度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阻值多少?

700多點.......................................

网友:
是的,打一下3.3V的对地阻值,当自动关机时马上去摸有没有相关的IC发热

网友:
板子model
an8 ultra
isl6559cb电源心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量下3.3V阻值看看有多少,在看看与他相连的芯片温度怎么样

骗分也不要直抄别人的东西呀

网友C(2008-01-06):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想学习下哦.我一点思路都没有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想学习下哦.我一点思路都没有哦

解決不了
之後又遇上另一片abit 939的也是這問題
都修不好

网友:
我服了楼主,真替你郁闷哦.我非常想知道如果3.3V对地阻值不对又是那的问题呢

网友D:
这种是因为5VSB及与待机电压相关的电路,和3.3V短路了造成的。

比方说IO芯片,同时需要3.3V和5VSB的供电,内部出现了短路问题,其内部3.3V供给的电路和5VSB供给的电路,在IO内部短路了。这样不是供电对地短,所以芯片一般都不会烫。同时,没有加电的情况下,3.3V就有电压了,所以造成灯微亮,这个电压是从5VSB短来的。

造成这种情况的,就只有同时需要5VSB和+3.3V供电的芯片,一般为南桥、 IO、 内存供电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是因为5VSB及与待机电压相关的电路,和3.3V短路了造成的。

比方说IO芯片,同时需要3.3V和5VSB的供电,内部出现了短路问题,其内部3.3V供给的电路和5VSB供给的电路,在IO内部短路了。这样不是供电对地短, ...

這板子出廠還是不知被別人修過的
在南橋對出附近的貼片電容飛子根錢去usb那電感
另一片就沒有飛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