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G787F显示器满屏横线干扰!

楼主(2007-12-02):
机内还有发出吱吱的声音,代换过电源IC,大滤波电容,场块及周围电容,视放滤波电容。还是一样的问题,请教各位如何查!
显示器
横线

网友:
加速极电压是否过高...........

网友:
直接更换输出电路的消振电容,.........

网友:
清振电容是那儿的电容?一般接在什么地方?

网友:
我碰到过 楼主的问题应该在场扫描部分

网友:
是回扫线的吗?G1电压正常吗?是否调过高压包的加速极?.有的时候高压包周围的二极管坏,也会出现
吱吱的声音,和回扫线.

网友:
不过我修过一台大水牛19的CRT也是满屏回扫线!!!!!大电解 场供电电解都换拉!!!!!还是不行
我叫我的师傅看了他说这样的机器是软故障不好修

网友:
我修到个19”EMC吱吱叫,叫时图象有点抖。换二次电源供电电容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