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ORE对地短路

楼主(2007-12-02):
V星MS-6714 VER1,无法开机,断开CPU供电12V,也会保护。
更换损坏的MOS管,依旧无法开机。
拆掉所有MOS管,测电感线圈两端对地电阻,皆为0
拆掉PWM IC 2片,故障依旧。

会不会是CPU座短路?北桥短路?

网友:
不会是其它地方短路呀,不是CPU供电这一块呀,

网友:
再检查一下核心供电的滤波电容和稳压管吧.

网友:
短路要一部分一部分查,电源插座的阻值打了没有啊

网友:
将VCORE的输出电感断开
很容易区别是电源端(场效管及PWM芯片)短路、还是负载断短路(北桥等)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很有可能是北桥挂了!

网友:
可能是北桥挂了啊.你把CPU上的电感\三极管还有电压IC断开.然后再测如果还短路可能就是桥不行了.

网友:
我已经拆了2只储能电感,后级还是短路!(前级没有问题的)
电容我没有拆,我不想再白费力气了

只想知道,VCORE供电除了给CPU外,还送到了哪里?

其实无论是CPU座短路还是北桥短路,我都没办法修的。 ,也不值得修了。

网友:
还有个疑问
为什么不供给VCORE,能开机?如果北桥短路,应该还是保护啊!
我不清楚北桥到底有几路供电(只知道1.8V),是不是各组供电都是分离的

网友:
主板上的任何两个设备或者说两个点,进行数据传输时,要求两端电压和频率必须是相同的.
sata采用点对点的传输协议,所以已经不存在主从盘的问题了.书上的,肯定是北桥了

网友:
装上假负载,强行开机,摸哪一芯片发热就着手查与之相关的供电线路,如果供电线路正常则芯片坏

网友:
e 有可能

有可能是板子不行了短路,主要查供电电路有可能是板子不行了短路,主要查供电电路

网友:
我还是个初学的
我所懂的楼上的都已经说了
希望你弄明白的话告诉我们这些初学者
积累点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