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1770ED显示器(已解决)

楼主(2007-12-02):
长城(wescom)显示器黑屏,加不加信号显示器开机绿灯亮,测量栅极电压--22v,加速极440v,阴极53v,灯丝5.8v,加不加信号栅极电压都没变化,而且前置视频处理芯片LM1246的RGB输出并不随输入RGB的变化而变化。总不能亮度调节电路和视频处理都坏了吧,加上指示灯,是否就可判断主芯片坏?还是其他部分有问题?

网友:
应该就是视放芯片坏了

网友:
同意楼上,就是视放芯片,换了再说,|@@@

网友:
给出视放三枪电压 测量一下LM1246工作电压,总线电压.是否正常.如三枪电压明显不正常,直接更换
LM1246,这个芯片的损坏率是比较高的.

网友:
谢谢各位老大,更换LM1246后正常,最近几天没上网,现在才来,很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