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p35-neo2主板怪问题求解?(已解决)

楼主(2007-12-02):
今天公司新装机一块V星p35-neo2主板上扣肉,总是启动两次,第一次跑D0或D1就断电(连电源风扇都不转),后自动重启自检通过,只加电源,主板,cpu也是跑D0或D1就断电,自动重启跑到E0,重启后第二次就不会断电了,因为是新板所以没有去动,公司没有第二块了,上家也没货了,就想问下出现这种问题,是主板有问题吗?是哪出了问题?请高手指点

网友:
第一次是内存不过是吧???
第二次才过,这个板可能附有名为“看门狗“的芯片,这个芯片功能是主要是防止用户超频,如果超频了,这个芯片会启动作用,如果超过太高,主板会自动断电,然后以CPU的正常频率来启动主板,所以会出现二次启动的情况,
论坛里发的有专门介绍这个芯片的贴子,我一时找不到了,只有在这里简单说一下了,楼主可以在论坛里找一下,~!~

网友:
这个是INTEL的ICH9南桥内部的设定,第一次启动是初始化内部的一些信息,属于正常现象!

网友:
今天V星上班了,打电话去问,结果和飞翔老大一样,是要重启两次,这下放心了.

网友:
学到了,要不还以为是什么地方坏了呢,看来新东西多要多学习

网友:
飞翔老大,那这么说来,不是每次用机器,都要开两次机。初始化一次才能正常
长见识了。。。。。

网友:
这是正常的,触发以后不久就会断电,过会就会自动上电,能开机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