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T43显卡北桥集成的板子 一块都没修好 郁闷

楼主(2007-12-02):
从昨天到今天修了6 7块类似T43的板子 都是公司统货来的   就修好2块 一块是1901待命IC没16V工作电压 直接飞线 另一块3M短路 把3M下面的那2个蓝色小保险(反正是阻值很小的东西)焊下 测上后极短路 还是前面短路 发现是后面 于是把电源头红接到后极上 黑接地 用电流表通3V的电 不知道怎么的 加到4V多再量下 就自动烧好了  3M不短路了 3M 5M正常 接着上假负载 发现复位只有0.20V  测北桥没1.8V供电 测量控制1.8V供电IC  就在附近 跑下线就知道它控制的了  发现周围粗点的线连的电容没有电压  跑线到反面 发现有能看到的线 不通  发霉引起的  把接通后 1.8V就正常了
别的板都是隔离保护电路 第一个P沟道MOS管保护 跑控制极  没跑出来 剩下几块都那样 估计是通病 没修出来啊

网友:
多加努力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真强,用4V的电压烧.不过我有T40的图纸.我估计他俩错不多.你看是不是tosaibaTB62501换换试试,他的第1角接着P沟道的控制极...我也不太懂.大家一起学习中....

网友:
不一样的 我刚查下图纸 和T43的很接近 哈哈 有戏了 就不知道明天有命修那几块板子不

网友:
修机器真累啊 发现自己眼睛度数又上升了 。。。。。。。。

网友:
你修不了就买了吧:多少钱我买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