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跑不过B0,如何修?

楼主(2007-12-02):
一块百钰4PE800 845主板,大南桥,IO W83627HF-AW,AWARD BIOS
主板到手时不触发
,全板无异常发热,换了实时晶振和谐振电容后无效
,再用自来水冲洗南桥后可以正常触发
。
但这时跑不过C1,对内存工作条件测量后发现,其他都正常,唯独92PIN的电压只有0.7V,明显低于3.3V
,跑线路,发现这线路一分为二,一条进了南桥,另一条进了IO,先试着对IO进行了加焊, 92PIN的电压上来了
,再测内存工作条件,全都正常
。
再开机测试,这回可以跑过C1了,但跑到B0时又卡住了
,或者跑到B0后又会重新开始跑,也就是有时会卡住,有时循环跑,换了3根不同的内存都这样。
看了本论坛上对B0的维修思路,做了以下检修:
清空CMOS,
刷BIOS,换BIOS块后刷BIOS。
测量电压,VCC_DDR的2.6V,,VTT_DDR的1.29V,
用频率计测,内存的6个工作频率都是100M,
测91.92PIN是3.15V,应该算正常
内存槽上方有通往北桥的上拉电阻,一个一个的量这些排阻一端对地的二极体值,没有明显偏大或偏小的
内存槽下方的负载排阻,用电阻档,红笔接连排阻VTT_DDR电压的那一端,然后用黑笔逐个量另一端每个脚的欧姆值,没发现不同的。
更换了内存槽附近的滤波电容
另:CPU座空焊的可能性不大,因为CPU座的焊点是在主板反面的。
做了以上检修后,仍然没有解决问题
,没思路了,特此求助
刷BIOS

网友:
上拉的电阻,用二极体值档是测不出来好坏的
要用电阻档测,需要注意的是,电阻偏大2欧,都可能导致跑B0

网友:
为什么要加焊IO?不如换了!第一,IO有问题可能造成3。3V SMBUS电压不稳定,第二,IO工作在LPC总线上,IO不良也可能造成同样工作在LPC总线上的FWH自检不过而走C1,B0等。
[
]

网友:
B0重点考虑内存槽和排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