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修显示器行幅宽?

楼主(2007-12-02):
一台15寸AOC显示器型号为5E1,开机行幅宽且字符变大,测的行幅管TIP122 C极电压为6.7V,(正常值不知在几V之间调节变化),开机几分钟用手摸TIP122特别烫手.进入系统,按调节行幅按纽,几乎无变化,调到最大时中间部分才有一点变化.
也查了S校正电容没事.不知如何检修.请师长们指点下,谢谢!

网友A:
断开行幅管TIP122的C极.看行幅能否正常缩小.如能正常缩小.则问题出在行幅管本身和行幅控制电路.如不能正常缩小,问题可能出在校正电路和阻尼管.这款显示器的高压包坏了也会引起行幅和场幅都比较大的故障.

网友:
包应该坏的不是很多,断开行幅管,看行幅有无变化啊,@

网友:
断开行幅管可以把TIP122取下来判断吗?

网友:
有可能是122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断开行幅管TIP122的C极.看行幅能否正常缩小.如能正常缩小.则问题出在行幅管本身和行幅控制电路.如不能正常缩小,问题可能出在校正电路和阻尼管.这款显示器的高压包坏了也会引起行幅和场幅都比较大的故障.

断开行幅.TIP112  C极有36.6V电压 行幅无变化.接上开机一会儿TIP112很烫,是什么原因造成它很烫呢?

网友:
断开行幅管.测的C极有36.5V .换了TIP122后,测的C极有9.5V 调行幅按纽,电压只在9.4-9.6V之间变化,且行幅光栅无变化,不知该丛哪儿下手了,阻尼管DMV32也换过

网友:
行逆程电容是否坏了,查S校正电路

网友:
15"AOC以及AOC代工的15显示器的高压包坏了也会引起行幅比较大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