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爱机19液晶故障

楼主(2007-12-02):
本人的爱机显示器液晶是19的,现在出现了开机亮一下就没有了.打开一查,在高压\板上一电容已爆了.更换后故障,还是差不多,只是有的时候开机亮的时间长一点,并其还伴有滋滋的响声,灯管在闪烁,闪一会儿后就灭了,我以为是接触不好,我又补焊了高压,可还是一样,后来我取掉那个电容,不灭了,就是只要把高压板 一放到屏上,滋滋的声音又有了.本人查了很就都没有查出,望\高手指点

网友:
有滋滋的声音说明有打火现象,可以仔细听一下,看看是哪里打火,再具体做处理

网友:
楼主是什么牌子的机器  不同的机器有不同的通病呢

网友:
修好了吗,有结果说一声,很想知道结果呀....

网友:
现在已经修好了的,我的是我一个朋友在深圳发回来的.我当时发了两3太,2太19.一台17的,就只有我这太出了问题,我朋友是做工厂的所以发回来的没有牌子,但是效果和三星的一样.东西做工相当的好,刚开是我以为是接触的原因,很多地方都扑了焊,线感都 看过{而其我还是拆下来看的,}都没有问题.可是当我查到有个50V220UF的电容的时候就有点怪了.因为我当时我手里没有220UF的电容.所以我找了一个大点的可是还是一样,我换了十多个差不多的{凭经炼应该可以的}.可是就是不可以,当我找不到更多的方法时候,我想还是找个一样的电容换一下看,后来我在旧的主板上拆了一个旧的,换上后故障排除,这个电容的要求太 高了.多点都不可以

网友:
我本来拍了几张图片的可是把他弄掉了,最中确定为电容虑波不足造成,我已经与到了很多这样的问题,但是有的就是没有查出,电容好好一点异样都没有点燃的怎么回出问题,谢谢大家的关心,

网友:
你换成多大的电容了?按道理这个只是滤波电容,用大一点没什么问题的.是否你换的那个电容也是有问题?   困惑ing.......................

网友:
原来他的电容是220UF 50V的我换的是25V470UF,和25V 200UF的看电路有点象是起怒波的,换上的应该没有问题,不可能换的几个新的都有问题,吗, 我觉得这个电容的要求精度非常的高,我以前并没有注意,后来我看了很多的高压板,一般都在这样的一 个电容,.电容的正级在高压控制块的D级上,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怒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