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技嘉主板问题

楼主(2007-12-02):
手上有一块技嘉 GA-8I845GV主板,客户拿来时说插了一个U盘烧坏了,拆下板量开机POW电压只有1.8几伏,硬开机南桥发烫.

网友:
POW电压只有1.8几伏,不正常,跑一下线路,先把电压弄正常在说

网友:
检查+5VSB和+3.3VSB电压情况

网友:
插USB挂的话..很可能南桥遭拉...你仔细看下南桥.

网友:
有可能是USB插口的问题,我以前也修过一个主板,就是USB插口插入U盘后,+5VSB簧片和外壳短接造成短路的,你可以不带电情况下插个U盘测量一下看看。

网友:
最好不要直接加电,新修开机了在说!

网友:
南桥的问题

是南北桥的问题吗?POW电压只有1.8几伏,不正常,跑一下线路,先把电压弄正常在说

网友:
USB和南桥有很大的关系  但烧U盘很南桥好象和南桥没有很大的关系  量一下USB的供电吧

网友:
烧U盘应该是USB接口电压的问题,要不是是桥的问题.因为USB线路.直通南桥啊..

网友:
估计桥很可能挂了,不过技嘉的主板南桥电压不正常也会这样的呀,

网友:
谢谢大家,是南桥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