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大家焊接内存后坏的原因有哪些

楼主(2007-12-02):
我焊的内存原先是虚焊,我用烙铁焊后就不行了,查过焊得还行,没有焊连的地方.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原因.多谢.
原因

网友:
你用的什么电烙铁呀??是不是防静电的呀??如果不是可真是危险了呀!!注意下次助焊用热风焊台!!或用防静电烙铁呀!!

网友:
主要是看你的焊接功夫,还有就是使用的是什么助焊剂,有的助焊剂有漏电的现象.

网友:
可能焊功不行.........................还需努力

网友:
我们也没有用什么防静电的,一直也修的不错哦

网友:
温度太高 熔断
焊锡太多
还有防静电!

网友:
不开机的原因有很多
1、你拖锡后有没有造成别的地方短路
2、拖锡后是否有带锡尾、锡珠造成这颗颗粒短路,
3、拖锡后是否有造成金手指或其他地方脏
4、拖锡后是否有造成颗粒脚位之间的线路上的绝缘油漆脱落而与脚位短路,要看仔细
5、静电也是你要注意的,可能造成颗粒坏,但机率很小
6、那就是你那颗粒确实坏了,换吧。

网友:
10 楼说没错,换IC不开机,就是那些原因造成的,修内存要细心,+耐心.

网友:
到现在为止,换过三根内存PCB,都是DDR400 512M ,温度400,烙铁380度,都弄过,没有遇到过坏的,点不亮都是没有焊好的原因,重焊后,都解决了.

网友:
楼上焊功太好了,我焊过好几根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