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钢网的问题

楼主(2007-12-02):
我想请问一下,大家做桥值锡时使用的钢网是那种的?我买的钢网不好用,以加热就变形。根本就无法完成值锡工作

网友:
刚网不用加热呀。。你不会是想修手机那样。用锡浆吧。。主板bga的颗粒太大。一般都是植珠。。钢网只起个定位快速植珠的作用。。

网友:
呵呵,是呀,本本的都比较大一点呢,

网友:
大小不一样,0.6  0.8都有大小不一样,0.6  0.8都有

网友:
厚一点的,做工平整一点的要好一些。再就是植球的时候加热要先给钢网均匀预热,变形会好一些。另外有些朋友是铺好球后拿掉钢网,再对锡球加热,也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