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解锁有何良方

楼主(2007-12-02):
各位仁兄。本人有台宏基本本,原来系统是繁体版,用了几年今天换了一个简体版的XP。系统可装完就是进不了系统,我想进CMOS设置可总是提示要密码,可我以前又没设密码呀!真是晕呀。不知各位有何好方法可解密码(有点似出厂就有是仿伪)。

网友:
这种问题你只能找主板上的EPROM芯片呢,一般找到刷一下就OK不过程序不好找的呢

网友:
http://www.biosrepair.com/
上这个网站看一下吧,我也是听咱论坛上的人介绍的,或许有你需要的

网友:
难道就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吗,不能放电吗

网友:
有些机型可以通过放电来清楚CMOS信息,有些不行,具体的方法你 可以在论坛其他版块找到

网友:
你可以试着把硬盘或光驱或某样硬件取下来,然后再看机,看能不能进系统!

网友:
宏基的放下电应该可以了~~~~~~~~~~

网友:
放电也不,硬盘换了都不行。有没有可用解密软件?

网友:
能不能从光驱引导?试着用工具光盘处理一下bios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