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p800-x 为何不能刷bios?

楼主(2007-12-02):
手上有一块华硕,p4p800- x 的主板,不过显卡,刷bios后,就连cpu也不走了,怎么刷也不行,换bios芯片刷也不走cpu,,但是用一块同样板的bios芯片放上去就可以正常运行,,就是刷不上bios,是什么问题呢,??????????
刷BIOS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编程器刷的?也有可能是你这个BIOS块有问题哦

网友:
应该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1:BIOS本体不良
2:资料不正确
3:由于编程器的缘故而没有将资料刷进去

网友:
应该是BIOS程序不正确引起的!
最保险的BIOS程序是自己提取的比较好!

网友:
可以用编程器多抹除几次,再写入试试看。华硕的板bios资料常壞。

网友:
华硕bios似乎有加密成分 编程器和刷新工具会跳过这部分的刷新 导致刷新后和原文件有差异

网友:
怀疑和你编程器有关系
我用最差的超越5K刷过这个板子的BIOS 没问题的

网友:
BIOS机,有问题;;;;;;;;;;;

网友:
多换几个块试一下,检查一下编程器

网友:
谢谢!!!!!!不过还没搞定,!!!!!!!!!!!!!

网友:
是的,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换新的BIOS也不行,程序是官方的几个升级版本都试了,也没反应.

网友:
肯定是刷错了啦!
找一块一样的版子把资料读出来!然后刷进去!试试

网友:
华的BIOS有一部分要修改才行!容量不够,要加一些字节

网友:
3M的BIOS是有点变态的,
我是用好的备份出来再刷进去的,
3M的BIOS体,读出来的程序是512KB的,

网友:
我用一块同样板的bios资料刷了也是一样,就是不过cpu,郁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