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板P4B266不定时死机,带波形图

楼主(2007-12-03):
P4B266,各电压正常,一般都在开机扫描磁盘29%....这个时候死机,但也有例外
后来发现BOIS里面的钟异常,现像是一进入设置时钟的画面时秒数飞快跑几下就正常.还有就是BOIS硬件监控的间隔非常快
测了一下晶振的波形
用一块好的ASUS A7N8X对比波形,上图是P4B266的,是不是南桥坏了啊?
华硕

网友:
已经换过晶振的电容和两个106电阻,现像一样

网友:
两个协振电容不是换一次就好的,有时要换好几次,才能行。有一次我换了四次才换好。看来还是要多准备几块废板为妙。

网友:
问题应该在南桥的RTC电路
先确定一下外围吧

网友:
晶振的电容是要多换几次,尽量找颜色差不多的

网友:
多谢楼上的朋友,好像我也只换过一次,我换多几个试下

网友:
这个东西没有用过!
一般都是直接测试电压!

网友:
你测的是南桥旁边的晶振,你的那波形没问题的。这个地方只要有波就行了,要求不严格。你看一下进入DOS里面有没有死机的现象。

网友:
板子时间不对,都是涉及到RTC电路的
实时晶振的两个谐振电容可以下掉但不可以随意代换的。
晶振是否有更换过?

网友:
老大,你那示波器是哪个型号的,多少money啊??

网友:
a7n8x是via南桥 RTC波形幅度是要比p4B266 ich2南桥的大 能读出频率就是正常的 死机问题还是关注cpu座和内存质量 华硕这个板是比较难伺候 伺候好了它就很稳定
[
]

网友:
换一个晶振看看,或不定好化了呢,我看波形不正常.这样的波形出的频率是多少,在路上再衰减一下,可能到某个器件就认不出来了呢?我还没有用过这个玩意儿,只能提供一个参考了.

网友:
换了电容了,这块板子现在归我所有,慢慢搞...
电容换了N次,还是一样的情况!
32K晶振都换了很多个了.....
还不知道怎样去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