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求ISAPC3000,有的联系

楼主(2007-12-03):
求ISAPC3000,有的联系,新旧都可以,但要保证质量,QQ:348237005

网友:
你买个新的吧,也就是200¥

网友:
点此链接立即购买
最新英文版PC3000ISA卡,版本V14.51
PC3000-PRO卡 (ISA) 1张
加密狗 1个
COM线 1条
电源线 1条
PATA线 1条
PC3000V14.51英文版程序,DE数据恢复程序,免卡俄罗斯文版完美破解版V12及V14.51程序,安装使用说明书(电子书),DOS下中文补丁文件,WIN98下加密狗驱动程序,1张光盘。
各种硬盘固件3张光盘
各种硬盘维修资料和程序及硬盘维修视频教学光盘一张光盘
带ISA接口的693芯片主板1张,
CPU和风扇各一个,
内存2条,
显示卡一张
加50元送ST-U10的硬盘一块(已经安装调试好,可以在DOS和WINDOWS下启动使用PC3000维修硬盘了)
(全部运行良好)很好用的。
维修硬盘要求电脑不要很快,PC3000要求很低,修理硬盘时间很长,所以省电就成了关键!我找不到586的机器,所以找到个塞洋的机器。。。。。。要是你有586的机器最好了,因为比这个省电啊。。。。
绝对超值!全部一套299元
电话:13350956804咨询
快递我这里只发“申通快递”请注意!没有申通到达的地点请电话联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