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卡改造专业卡

楼主(2007-12-03):
常识御览:

问:请问专业显示卡是用来做什么的?
答:这个问题太大,我只能简单地回答。专业卡在专业 3D 制图领域中很有用,可以提高制图的效率。更简单的说,专业卡是生产工具,而游戏卡是消费品。

问:我是做 3D 的,游戏卡和专业卡在专业 3D 软件中有什么区别吗?
答:这个问题也是太大,也只能简单回答。

要了解游戏卡和专业卡之间的区别,就要简单了解一下显示卡的 3D 工作方式。

目前显示卡 3D 领域有两个标准,一个是 D3D ,就是微软公司自己制定的标准,只能在 WINDOWS 系统平台上应用;另外一个就是 OPENGL 标准,这个标准是传统的 3D 工业标准,可以在多平台(WINDOWS 、UNIX、LINX 等等)上应用。什么是标准,简单地说,标准就是规定了如何在电脑屏幕上画一个点,画一条线,如何对屏幕上的某个点填充颜色,填充什么样的颜色,等等。标准规定了这些功能的实现方法,然后大家各做各的,软件厂商按照这个标准来制作软件,硬件厂商也按照这个标准来生产显示卡。就因为有了统一的标准,即使硬件厂商和软件厂商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大家生产出来的东西也可以完美地配合在一起使用。现在您大致了解了显示卡和 OPENGL / D3D 之间是什么关系了吧?

由于 OPENGL 是目前绝大多数专业 3D 软件所使用的标准,所以下面就以 OPENGL 为例子来简单说明一下。

我们在使用 3D 软件做 3D 场景的时候,在编辑窗口中看到的东西,就是显示卡按照 OPENGL 标准来显示的 3D 图象,这个图象相对于最终渲染好的成品图来说,是非常粗糙的,还带有一堆线条,但至少让你可以大致看到你要编辑的场景的效果,贴图的大致效果,以及物品摆放的位置,可以让你 “猜” 出最终图片的效果(没错,就是猜,我们画画的时候,不也是不断地“猜”效果,然后不断地调整吗?)。

在专业 3D 制图过程中,显示卡就是以牺牲图片显示质量的代价,来换取显示速度,让您可以快速地对场景做各种编辑工作。请注意这一点,很重要。专业卡和游戏卡的一个区别就在这里,游戏卡牺牲的效果更多,而专业卡牺牲的效果相对要少。这样的话,专业卡就可以在编辑窗口中显示更多更全的效果,让您更容易 “猜” 最终效果。

看了这些说明,你可能会有个问题了:我有绘画的基础,我不要那些效果也可以“猜到” 最后的效果,那这样的话,专业卡对我来说不就没有意义了?

我们来打个比方:编辑的场景中,包含了 10 种显示卡来实现的效果,(假设其中有两个是必须专业卡实现的,游戏卡的话,就没有那两个效果),专业卡可以实现全部 10 种效果,而游戏卡的话,除了那两个效果以外,只能支持到剩下 8 种效果的 5 种,那我可不可以只让 3D 软件只用到这 5 中效果呢?很不幸,不可以。你游戏卡实现不了, 3D 软件就会丢给 CPU 来用软件实现,CPU 要做的事情本来就很多了,再给它做图形效果的实现的话,速度肯定就漫了很多。这样的话,游戏卡在显示这个场景的时候,不仅有两种效果显示不出来,而且由于还有 3 种效果是由 CPU代劳的,显示速度就比专业卡差很远了。

当然,大多数的 3D 制图软件并没有对游戏类的显示卡关上大门。游戏卡在这些 大部分 3D 软件中工作的也很好,即使你没有专业卡,也完全不影响您的 3D 创作!专业卡和游戏卡之间的根本区别,就是效率。看您自己权衡了。

问:改专业卡对游戏性能有帮助吗?
答:没有任何帮助,相反会降低游戏性能。简单地说,游戏卡和专业卡的驱动机制有所不同,游戏类的驱动更注重效果及速度,而专业类的驱动注重的是多窗口加速、线框抗矩尺等等。

问:但是我改专业卡后,也可以玩游戏啊,这是怎么回事?
答:不管是 ATI  ,还是 NVIDIA ,制作的显示卡驱动都是基于相同的计算核心的,只是在参数、计算分配上有不同(ATI 还分别做两个系列的驱动,而 NVIDIA 干脆就一个驱动包完)。所以即使是专业卡,当然也可以玩游戏。但专业驱动通道,不会做游戏的兼容性测试工作,而且使用的参数也不适合表现游戏的速度要求。

问:我把我的卡改成专业卡后, 感觉 3D 的显示质量提高了不少,是不是专业驱动在显示质量上会比较好?
答:不是的。显示卡驱动是很专业的东西,绝大多数显示卡的用户,对驱动的各种调试知识几乎是 0。显卡核心厂商在制作驱动程序的时候,必须考虑到这一点,所以,驱动程序在制作打包的时候,制作人员会帮用户做一个预先设置,让用户在安装好驱动后就可以直接使用,不需要做任何调整也可以适用于大多数的应用了。现在明白了吧?游戏类的驱动,这个预先设置是以速度优先,图象显示质量被设置为一般;而专业卡驱动就是以图象显示质量为优先,速度被设置为一般。所以,改专业卡后,会感觉显示质量有“提高”。您完全可以在驱动面版中对显示质量来进行微调,达到您自己想要的效果。
厂商这样做是很负责的态度。

问:我常看到说“原生”显卡、“非原生”显卡,你能告诉我这是什么意思吗?

答:现在主流市场上的显示卡有两种接口,一种叫 AGP 接口,一种叫 PCIE 接口,这两种接口是完全不兼容的(比如 PCIE 接口的显示卡不可以插在  AGP 接口上)。PCIE 是 INTEL 提出的新接口方案,可以提供比 AGP 更高的数据传输带宽。

由于这两种接口不兼容,所以显示核心厂商就要分别针对 AGP 和 PCIE 设计生产不同的显示核心,为 AGP 设计的核心就叫做“原生” AGP 核心,为 PCIE 接口设计的核心就叫做 “原生” PCIE 核心。
虽然 AGP 接口是老接口,但目前处于 AGP 和 PCIE 交接的市场阶段,AGP 仍然是市场的主流产品,显示核心厂商为了节省核心设计成本,更好的调配库存,就使用了一种转接芯片(也就是桥接芯片),可以将 AGP 和 PCIE 接口的数据互换。比如,原生 AGP 接口的核心,只要连接上一片 AGP 转 PCIE 的桥接芯片,就可以在 PCIE 接口上使用了,PCIE 核心也是一样。以这种方式来生产的显示卡,就称为“非原生”显卡。

改造方法:
软改软件部分:

问:我想将我的显示卡软改为专业卡,我应该使用什么软件?
答:目前,RivaTuner 软件是软改专业卡的唯一选择。RivaTuner 是一款应用广泛的显示卡调试工具,由俄罗斯人编写,具体的功能可以看看本站的 RivaTuner 说明文档的翻译本:
http://www.newbietech.net/cn/rivatuner/doc/main.php

翻译本中的 “常用问答” 部分是非常有用的,里面包含了很多 RT 的常用方法,建议您花点时间来阅读一下,对你了解显示卡的常用技术相当有效。

问:我看到很多人说 “RT” 软件,这个是什么意思?
答:RT 是 RivaTuner 的简称,也是习惯称呼,连 RivaTuner 的作者自己都这样说。在这个常用问答中,下面的 “RT” 指的也就是  RivaTuner 。

问:我听说软改专业卡的话,某些卡要对应使用某些版本的 RivaTuner,是这样的吗?
答:不是的。最新版本的 RT 都会保持旧版本的功能。所以不论什么卡的软改,都可以使用最新版本的 RT,也最好使用新版本的 RT 。

问:我在哪里可以下载到 RT 啊?
答:在 RT 的官方合作网站上有下载:
http://downloads.guru3d.com/download.php?det=163

网友:
继续

ATI 部分:

问:能够改专业卡的 ATI 游戏卡有哪些?

答:RivaTuner 提供了破解 8.062 和 8.083 两个专业 ATI 驱动的脚本,只要这两个驱动能支持到的专业卡所对应的游戏卡,都可以改。也就是 9600 到最新的 X800 AGP 和 PCIE 系列都可以改。9550 必须要改成 9600 后(可以使用修改 BIOS 的方法)才可以改成专业卡。再往前的,比较久的卡,如 8500 系列,我就不推荐了,专业性能相当一般。

问: ATI 游戏卡改专业卡的方法和 NVIDIA 的方法有什么不同?

答:ATI 和 NVIDIA 不同。

NVIDIA 针对各种功能设置了不同的开关,比如:PCI ID 切换开关,渲染流水线开关,专业卡功能开关等等,每个开关都是相对独立的,要使用的话,必须逐一进行破解。比方说,4管线的 6200 PCIE 显卡,你刷了 6600 的 BIOS 后(这里假设这个 BIOS 是可以用的),PCI ID 就会改变了,系统也会将这个 6200 识别为 6600 ,但 4 管线还是 4 管线,名字改了,管线数量还是保持原样,要用到 8 管线,你还得单独进行破解工作。

而 ATI 的识别机制就简单多了。ATI 完全是以 PCI ID 来对显示卡进行识别和区分。比方说,4 管线的 9800SE , 如果你可以成功地修改这个卡的 PCI ID ,让驱动将这个卡识别为 9800 PRO 的话,其他的你不用做了,驱动会将这块卡当做是 9800 PRO,并打开全部 8 条管线。改专业卡也是一样,只要你可以成功将 PCI ID 改成相应专业卡的 ID ,驱动就会让你的卡工作在相应的专业卡的状态下。

从这里您可以看到,ATI 的改卡攻防战,完全是围绕着 PCI ID 来展开的。这个和 NVIDIA 早前的做法一样(也就是 TI3 以前的卡)。

问:那 ATI 的 PCI ID 可以直接在 BIOS 中修改吗?

答:ATI 显示卡 BIOS 中确实有可修改的 PCI ID ,但直接修改 BIOS中的 PCI ID 是没有用的。ATI 在 PCI ID 上也做了自己的防护措施,将 BIOS 中的 PCI ID 与硬件上的某个或某些电阻联系起来,只修改 BIOS 中的 PCI ID 而没有动那些电阻的话,仍然达不到改 PCI ID 的目的。

问:就你上面说的那样,为什么 9550 的 BIOS 可以直接修改成 9600 的 BIOS 呢?

答:9550 完全是市场的产物,9550 就是 9600 ,ATI 为了枪市场,将 9600 换个名字,降低频率后来卖的。9550 使用的就是通用的 9600 的 BIOS ,你用 16 位编辑软件查看 9550 BIOS 的时候,很容易可以找到到 “9600 PRO BIOS ” 的字样。当然 9550 的 BIOS 也做了一些简单的防护措施,只要破解这个措施,再修改 PCI ID ,9550 就可以改成(我更愿意说“恢复”)9600 了。

问:这样的话,ATI的改造岂不是很简单?只要想办法修改好 PCI ID 就可以了?

答:是这样的。但也不要小看了 ATI ,要破解 PCI ID 的防护措置也是相当困难的。

问:修改 ATI 显示卡的 PCI ID 有哪几种方法 ?

答:目前有两中方法。
第一种就是硬件改造,就是要找到这个 PCI ID 的锁定电阻的位置,移动到相应的位置上去,然后再修改 BIOS 中的 PCI ID 值就可以了。硬件改造的难度就在于找到那些电阻,搞清楚电阻位置的意义所在。而且,硬件改造后,会立即失去质保。
第二种方法就是用 RT 提供的驱动破解脚本来对驱动进行破解。破解的大致原理,就是阻止驱动对显示卡原始 PCI ID 的检测,然后模拟一个虚假的 PCI ID (这个 PCI ID 就是你想要的 ID)。目前也只有 RT 软件有这样的能力。

问:那在网上出现的那个俄罗斯人做的  FreeFireGL 专业卡破解驱动是怎么回事,你不是说只有 RT 有破解驱动的能力吗?
答:你稍微了解一下  FreeFireGL 专业卡破解驱动是怎么做的,就会明白了。 FreeFireGL 专业破解驱动的作者也是用 RT 脚本来破解专业驱动,然后进行封装的,这样的话,使用起来就方便多了。并不是说  FreeFireGL 专业破解驱动 的作者自己破解了 ATI 的专业驱动。

N卡字太多还是自己看把
本文撰于网络newbietech,转载请维护原著,谢谢

操作实例请看http://news.onlinedown.net/info/6200-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