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硬盘电机烧了可以修吗 哪位老师能修如果可以请联系我

楼主(2007-12-03):
我有一个 日立80G串口硬盘 磁盘电机烧了 有没有哪位老师能修 这个是给顾客修的  没想到 被别我们单位的人给插反了 电源线 现在顾客 就要他自己的这个硬盘 说里面有数据 让我们赔偿  在当地找了几家维修部都 修不了  现在故障是 电机不转 换过板子也不转 哪位老师能修请联系我 报酬 可以QQ上报价 着急 中 等待回复
我的QQ是358309797

网友:
电机烧掉的话基本上没有办法修,除非有专用设备。一般应该烧的是板子,是否板子没有换对?

网友:
要开盘做数据恢复了,价格可能很高!

网友:
价格估计     在1000左右了。不过日立的电机还真不好找。

网友:
一般也是烧板子不可能烧主电机呀
希捷迈拓硬盘我换过板子都能用呀
日立的可能不一样吧不能换板子吧
换也得是一样的

网友:
我不需要恢复数据的 只要硬盘能修好就可以的 板子带换过 按正常来说应该是 只要电机供电那几路 连上 就可以转的 但买了一个 同样牌子的 新硬盘把板子换了 还是不行

网友:
那你拿到专业的地方去修呀
电机坏了就难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