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还有什么通病

楼主(2007-12-03):
电源维修:电容没有什么 问题,测2极管也 没有 短路。各个电路没有 问题,就 是不能 正常 使用,电源 风扇不 转,有的 电源风扇转了 一下,就停了 ,怎么  回事,有哪位高人能 帮助 我 啊

网友:
要说电源的通病,不知道电源不工作算不算通病呢

网友:
电源不工作,那 就是坏的,我 想 知道 在电源坏的 情况 下,有什么 通病
谢谢

网友:
第一个问题把电容换掉,第2个问题查检测电路

网友:
何昭文 ,我  知道 ,我 查过  电容没有 问题,或许有 写 地方 我 没有 查 出来,不过 电容 没 什么 问题

网友:
电源还有什么通病?我还以为楼主发表通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