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xm- l17ch 通电指示灯闪

楼主(2007-12-03):
联想lxm-l17ch,通电指示灯闪,不显示,换了块高压板还这样.确定是逻辑板的事,(有一样的机器换着试了.)把mcu拿下来就不闪了,也不加电了.那的事.
不显示
联想

网友:
为什么肯定是驱动板的问题呢?

网友:
MCU拿掉当然不加电了~

网友:
看来楼主也是个新手来的,拿掉MCU都还以为能加电,真是偑服

网友:
LZ, 拿掉MCU的时候,只能代表驱动板的电源依旧存在,但并不代表驱动板在工作.欠缺CPU的驱动板还能工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