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不正常

楼主(2007-12-03):
845的板子,接PWR-SW 第一次可以开机.关闭后,就不能开机,重新拔掉电源,,,插上去,可以开机,本人菜菜菜鸟,,希望高手可以指点下,,该从哪开始找问题,

网友:
高手...本人QQ382494294........望能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的主板就是这样的 得等5秒钟就可以了 特别是英特尔原装板

网友:
说得对

放点耐心,再打开试试看原装板
有些本身是这样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