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845ULTRA主板问题

楼主(2007-12-03):
有块V星845ULTRA主板,一触发就是CO,各测试点也都正常的,后来我把BIOS拿掉,还是跑co,郁闷呀!

网友:
查内存,重点我想就在这个上面,不知道楼主把bios拔了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
查下U座,,看有虚焊啵。。。。。。。。。。。

网友:
拔了BIOS还显C0的话,根本就连CPU都没有跑

网友:
属于不跑代码类故障
请到新手区查看相关帖子

网友:
问题已解决,是NB挂!换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