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针插头插口烧成这样,猜猜什么坏了!

楼主(2007-12-03):
20针插头插口烧成如图片上的样子,已经无法分离。猜猜什么坏了。什么原因引起。
这是我维修过的一个电脑上的东西。

网友:
一次烧成这样的没见过,但是,我经常换那种长期接触不良造成的电源插头、插座。
接触不良的话,电阻大,主板供电量也大的话,热量就很厉害了,Q=I^2*R
不过,我那些情况,只要换了插头和插座,一切也就OK了。
张老的图看似是一次短路的情况下造成的吧。
张先生:有道理。纠正一下,功率的公式应该是 P = I^2*R,W=Pt,Q一般表示热量,与时间有关系。
[
]

网友:
5V供电短路,我猜是内存供电或键盘鼠标这一块有短路
张先生:看得比较仔细,烧坏的都是5V线的地方。内存供电或键盘鼠标这一块没有短路
[
]

网友:
5v短路能烧成这样可真不简单啊,应该是早期的478的主板,用5V做核心供电的

网友:
能把+5V烧成这样,不像是PS/2和USB短路造成的,做工少好点的板都会设计保护的。不至于导致这么严重的后果。
是不是AMD的板,超频导致电源负载过大了?

网友:
正如2楼说的,前阵子一个朋友的NF2板,就是由于ATX口长期接触不良导致发热过大经常重启。更换后就好了

网友:
我估计是插反,搞烧的.

网友:
我想可能是接触不好,造成触点R增大,W=I^2*R,P就增大,根据热功当量J=W/Q,即1卡的热量与4.184焦耳的功相当,热量剧增,显然烧坏,还有就是电源自身造成的

网友:
关于功,功率,热量的关系,可详读下面的帖子
http://kx.pyjy.net/source/czwl/DGHDGL/91_SR.asp

网友:
电源保护坏了,5v输出3极管通了。

网友:
张老是他们所说的吗,那里坏了.怎么短路了

网友:
烧这么厉害的还是第一次看到,请张老说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

网友:
好吧,其实就是前面的朋友说的接触不良造成的,不是一次烧成这样的。不过后来就烧得更厉害一些,结果插头和插座的金属都烧得溶合在一起了。
不是K7的板子,是早期的478的板子具体的型号已经忘掉了。
把座子从板上焊下来换了一个,板子什么问题也没有。电源的20针头被剪掉了,人家不要了就归了我。回去找了一个报废的电源,把20针头连线一起取下换到这个剪掉头的电源上,电源也是好的一点问题也没有。
总之就是你们看到的东西坏了,没有见到的都没有坏。
这也就是谜底了。
[
]

网友:
:lol :lol 换了就好,我换多了,不知道会是什么原因,总以为是接触不好造成的

网友:
个人认为,这个东西烧成这样,不但有接触不良的原因,更有用料差的原因
买一个好的电源,拿打火机去烧烧看

网友:
直接烧成这样的可能性不大,可能是接触不良造成过热然后又来了一次狠的烧成这样了。

网友:
我也修过这样的板,是不烧成这样的,也有只是接了接口,也有的电脑烧了,也有主板的CPU电脑烧了

网友:
这个还算的.我这边还有电源.主板.硬盘.打印机一起同时烧掉的.实在太少见了.查电压稳定的很.后来一查原来是电线那块短路了.实在是危险!~

网友:
路过,顺便学学,谢谢各位

网友:
从来还没见过烧得这么厉害的板子,见识了

网友:
看来主板的电流确实不小,打火的时候一定有声音,用户都没有听到吗?

网友:
客户太厉害了哟,能搞成这样

网友:
我也是第一次见烧成这样的。长见识了。。。。。。。

网友:
LZ的板子是杂牌的吧! 我以前也修过一块杂牌的845主板!20PIN接口烧得一塌糊涂,与LZ的有过之而无不及,也是什么都没坏,直接用锡炉搞定!

网友:
我遇到过也是烧成这样的,经过检查是AMD的CPU烧坏造成的。

网友:
就是接触不良烧的.就烧接口,电流增大造成.主板芯片都好.笔记本上电源也是常见.常插后成虚焊,会看到里面焊点都烧黑.都是一个道理.

网友:
开看眼见了!烧成这样厉害啊,一定是主板短路了

网友:
路过,就是跑来学习的
谢谢

网友:
呵呵,我还见过比这个还要夸张的呢,以为主板挂了,呵呵,客户说是雷击导致,那烧的才惨不忍睹呢,换个电源,没事,那板子太皮实了

网友:
5V烧不出这样的杰作吧

网友:
我也换过相同情况的电源插针,不过电源我测都没测就扔了!!!

网友:
呵呵 我算是增加点见识了 原来接触不良也会增加热量
上个星期我的NEC笔记本的电源接口接触不良
开机几分钟就断电关机了
而且接口那里烫得很
我还怀疑是不是主板的接口那里的电阻 电容等等的元件坏了呢
不过后来自己拆了才发现是接口的焊接处松了
呵呵第一次拆笔记本
紧张吖
有空把拆机图解放上来让大家看看吧
虽然修好了
现在接口那里发热不厉害了
不过还是不清楚那时候接口的温度怎么会那么高
现在总算明白了 谢谢各位喇

网友:
太可怕了!!!!!!!

网友:
还可以看出 这块主板 是早期的没有 P4 专用插头的
CPU供电 就是靠5V提供的 由于长时间接触不良 导致高温 所以就是现在这个样子
主板和电源都应该是好的 换个主板插座 和 电源插头 就应该 OK 收费 60元 很合理

网友:
正如2楼说的,前阵子一个客戶的478板,就是由于ATX口长期接触不良导致发热过大经常重启。更换后就好了,电源也是好的一点问题也没.

网友:
我也修过一个烧成这样的主板,和张老师说的那块的一样,把那个换个好的上去就OK了.我当时还想了半天,都烧成那个样子了还没有烧坏其他的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