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00显卡问题

楼主(2007-12-03):
5200显卡风扇不转了,但可以正常工作,前提风扇是好的,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
查一下风扇供电就可以了啊  !

网友:
积灰把风扇卡住了?
供电不正常?

5200显卡风扇不转了,。。。,前提风扇是好的,。。。

网友:
是不是新换的风扇,正负极不对哪?

网友:
我也估计是供电的问题,明天去查一下,谢谢楼上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