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页
修电源就这几招

楼主(2007-12-03):
仅代表本人维修观点,有不对,请大家海含。
1。电源拿来,接上市电,测量紫线是否有5V电压,如果有,短接绿线到地看电源风扇转否,不转拆电源,看保险,如果已短,这种电源等你维修有空闲的时候在修,说明已严重短路,查起来比较费时。(耽误赚钱啊)
2。看过保险之后,看电容,特别是12V和5V输出部分的,有鼓包的,根据其大小,换上相同规格的电容,接电在测,80%的能好。
3。换完电容的还不好的话,测量输出部分的复合二级管,(大部分是 二级管,也有用别的管子的,呵呵 我也说不出是什么)该管一般有三个,测量其是否短路,阻值大于20以上就是正常,但每个管的两个PN结值要大致相等,有一个大一个太小就不对了,那说明它坏了。找出坏的后换掉。80%的也能好。
4。以上操做还不好的话,就测量主电源的三级管或场管,但用场管的居多。看是否短路了,找坏的出换掉,大部分电源就应该好了。
5。如过还不好的话,就在加电的情况下测一下主电源场管的控制极是否有电压,如果没有的话,修出其控制电压电源就好了。但也有不好的。那就要仔细去琢磨了。我这个过程走完后,电源不好的,我就先放一边,有时间在去仔细研究。

网友:
楼主轻描淡写,是不是真有你那么简单啊

网友:
复合二级管,不太明白。劳驾楼主解释一下

网友:
楼主说得的确很简单呀,有机会我也试一下修修电源

网友:
同意,基本电源绝大部分就这几种毛病,毛病太大,比如换pwm芯片的话,我觉得就没必要修了,拆零件好了

网友:
电源拿来,不是马上通电,先测一下电源输入端有没有短路,没有短路,在通电.

网友:
就这么简单?还是先收藏边修边看

网友:
2个电源,修好一个,一个按照楼主言:
我就先放一边,有时间在去仔细研究。

网友:
不是楼主说的那么简单啊,要是都会修了,还用学吗

网友:
楼主的标题没表达清楚!
应该是判断吧!
还有得写清楚点,人家还以为是修ATX电源里面问题呢!

网友:
个人认为修电源也就LZ说的那几招了啊.

网友:
有次我修电源的时候把手都差点击穿了.要是有图解就好了.

网友:
恩。向楼主学习.如果我修电源的水平达到这个技术.那就太好了.

网友:
修ATX电源都那么简单就好拉

网友:
真的是这么间单吗??/我也想拿来试

网友:
这几招搞不定的话再要想修好就有难度了,是否值得去修也是要考虑的问题了。并非只有这几招。

网友:
路过,顺便学学,谢谢各位

网友(2008-01-13):
好东西给大家分享了啊
我正好想修一个电源这样我的思路就有了啊
谢谢

网友:
学习一下
听楼主的感觉真的没有难的,可是有时494或7500的4脚升高到3V以上就能让人修上半天!
[
]

网友:
恩。向楼主学习.如果我修电源的水平达到这个技术.那就太好了

网友:
楼主说得有道理,一般电源就是这几个方面的问题。如果还搞不好,那也没有维修的价值了。

网友:
没那么简单吧,一般电源主电源问题多出在输出部分的电容上。待机电源多出在高压侧,待机电源比较难修

网友:
楼主的经验不错,符合做事讲效率的原则!!!!!!!!!!!!!!!!!!!!!!!!!!!

网友:
很正确的套路,一般都可以把故障电源打死了。

网友:
一个复杂的开关电源,五句话就解决了.楼主高啊!
不过,我还是建议把这个帖的标题改为"电源常见的简单故障的几个维修点".
就着你的标题来说吧,我也来提个简单的问题:接上市电后,在桥式整流后,有+300V,但电源次级无输出.请问你套五句话中的哪一句?
声明一点,不是有意抬杠啊.
我只是想对没接触过电源维修的朋友提个忠告:和主板比起来,这是强电.没摸清原理前,不要轻易去碰它.
哦,对了.补充一点,电源初级的地是带电的啊!这是热地,谁不信可以小试.哈哈

网友:
真的这么简单吗?收藏了在说。

网友:
不错要好好学啊
:P :P :P :P :P :P

网友:
339和494的图纸可以有谁给一下吗,很需要啊

网友:
启发人
楼主的精神比较有感染力!我看了又准备去捣鼓原来整不好的那些电源了,呵呵。

网友:
呵呵,我倒感觉,保险丝断的好修哦.其实电源也就那几个管子,集成块,线路图嘛,到处都有,差不地查一下,三下二下能搞定的,最好,搞不定的,就放在边上拆配件用吧.电源最不好搞的,是电阻因故变化,外观又看不出来.有时,搞上个二三天,把可疑电阻换了才能修好.不值得哦

网友:
以前5v的辅助电源的启动电容常会容量变小出故障,现在的电源好象没这问事了

网友:
楼主IRF820是什么沟道的管啊?是不是开管三极管啊?可以用其它的型号代换吗?

网友:
真的这样简单吗?如果是那真是太好了!—……………………

网友:
有点道理,但实际操作就没这么简单了

网友:
支持,学习中,感谢楼主的奉献,呵呵,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广东邮购拆机TL494一个也就三毛钱.还是有维修价值的

网友:
仅代表本人维修观点,有不对,请大家海含。

网友:
更正一下楼主的其中一项:保险丝断了,并不一定是严重短路(当然大部分都是).我就见过一例长城电源因底下绝缘纸打火把保险丝给烧断的.

网友:
还是先学好基础电路才是正道啊!!!要不其他免谈!!1

网友:
你这样修电源  修复率也不会太高

一点原理也不分析呀

网友:
现在有好几块电源就是不带负载正常,带就不行

网友:
楼上的是不是带了超负荷的负载啊?电源如果是200W的,但是你的主版+硬盘+光区+~~~+起来都超过200W。那不行不奇怪。。呵呵。。不过。。。应该很少这样吧

网友:
电源如果有5V待机电压,一般这样的故障是比较好修的,如果保险管烧等其他故障在初级部分的修起来要麻烦一些了,和主板比起来,这是强电.要修首先还是要把原理搞清楚,哈哈,我原来是不喜欢修电源的,那段时间真是闲的慌,把师傅积累下来的一堆电源全修了,整整搞了三个月,修好了大部分电源,没搞好的,也多是没有配件换.电源不是不好修,而是不方便操作又脏.再加上二手电源太便宜,所以修的人少,问题大电的就没有维修价值了,不过作为技术研究还是可以的,希望大家修的时候注意安全.

网友:
真的想你所讲的那么简单,到时候试看能不能修好,谢了,楼主

网友(2008-02-16):
这样的维修意义不太,买二手的是20-40元一个。

网友:
向楼主学习了,这方面的维修平时都有,但没有什么经验.谢谢了!!!

网友:
先看一下再说,呵呵。。应该不错的。简单的维修检查

网友:
高手啊呵呵向你学习看能不能把我的那个搞好呵呵

高手啊呵呵向你学习看能不能把我的那个搞好呵呵当然解说那几下再加个图指明就更好了呵呵我们新手就看的懂了呵呵

网友:
我就是这样修的,要这样修不好的话就别浪费时间了,修出来也没什么搞头,反正我是不会再搞它了,直接拆零件算了.

网友:
复合二极管,主电源场管能详细说明一下吗?外观等知识  初学

网友:
看了LZ的贴`有点头绪了 `公司还有100多个电源等着我修呢` ...一是不知道从那下手`二是没时间.对于我这样的菜鸟帮助不小`谢谢了`

网友:
一看就知道您是个高手啊,向您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仅代表本人维修观点,有不对,请大家海含。
    1。电源拿来,接上市电,测量紫线是否有5V电压,如果有,短接绿线到地看电源风扇转否,不转拆电源,看保险,如果已短,这种电源等你维修有空闲的时候在修,说明 ...

保险断了,5V就一定没有。

网友:
呵呵,说得这么轻松,真的是受教了,不过一般情况下应该都在这个范围之外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复合二级管不太明白。劳驾楼主解释一下

复合二级管就是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
电源电路虽然不太复杂 但修起来不一定按正常思路都能修好的

网友:
电容原105度,更换后,换了个85度的,有影响么?

网友:
这是电源最最简单的,也来发表。你不是为了积分吧。我没有修过电脑电源的,都知道怎么修。

网友(2008-03-26):
那我的 这个电源就放一边了

网友:
这下好了,原来修电源这么简单呀?

网友:
至少有了修电源的思路,不错................

网友:
紫线有5V电压了,就不用看保险了吧

网友:
请教一个问题,我今天修了个长城的小电源,180瓦的,就是联想机常用的小壳电源,故障是5VSB正常,加电不启动,换了几个鼓包电容后,空载时各输出电压正常,上主板后,风扇转几圈就停了,查过常坏的 元件,都没有找到问题,请高手分析一下怎么修理。谢谢

网友:
不是复合二极管,那东西叫高速半桥,不可以用普通二极管代之,可以用4A以上肖特基二极管代替。

网友:
我按这上方法试了N个电源 没一个成功的 可能我自己基础太差了
:Q

网友:
楼主说的是简单的维修经验,真修起来可没这样简单!
最好说一下详细检修过程.

网友:
想修好电源先把原理吃透再说.照搬的方法修起来有一定的局限性的

网友:
可是我学修过的好几个电源都是滤波电容漏液,换电容就可以了。其它的还不太会修。

网友:
这是很不错的东东,支持楼主.谢谢你的资料

网友:
好,电源坏的最多了,但是不怎么好修,主要是被电~

网友:
楼主哪叫游刃有余啊!!!!!!!!!!!

网友:
这几招搞不定的话再要想修好就有难度了,是否值得去修也是要考虑说得好啊!

网友:
对电子基础稍微了解的维修员,对付电源是很简单的。目前液晶的高压板、电源都是何PC电源结构相似,所以还是要多分析原理,修起来才会事半功倍

网友:
高手呀,我是不会的 呵呵

网友(2008-05-03):
不是楼主说的那么简单啊,要是都会修了,还用学吗
有块电源什么都换了,就是没有输出,5vsb ps-on 都有,断断续续快一个星期了没有好

网友:
楼主的水平太高了 我修电源纯属爱好 要是楼主能更详细点就太好了

网友:
做到 1 2 3点就可以了
再往底下修就有点没意思了电源才几个钱 修好又能收多少 浪费时间啊

网友:
介绍的蛮好的,还是先收藏起来再说啦,说不定哪会就用上啦

网友:
大部分是主电源的开关管损坏和驱动芯片坏,双二极管坏的也有。

网友C:
向楼主学习,说得这么简单我也去试试。不知道我修的时候有没有这么简单。呵呵……谢谢楼主啦!

网友:
我拆了个电源里面全是那种白色的胶弄不下来

网友:
回复 网友D:
用电吹风 或者热风枪加热 就可以很轻松的弄下来了!

网友:
同意LZ观点 大体步骤 当然也是要了解一些 电子元件功能 和电路基础 修带市电的东西 一定要注意力集中啊 安全第一。。。。

网友:
张先生说的对,连这几招都搞不好,再修就有难度了,还要考虑是否有价值。一般来说杂牌电源难度大的没有修的价值,品牌电源一般都好修。

网友:
个人认为修到 4, 5 就比较难一点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品牌电源不见得好修吧 我见过长城 台达有用3842的 检修很有难度啊 维修成本高 一个大功率场效应管 好几元

网友:
学习中!没有基础真的难学,修好电源不得什么钱,但乐在其中

网友:
高手才用简单的招数,破解复杂的问题!

网友:
学习了啊,谢谢楼主的分享啊

网友:
是挺经典的,楼主说的其它代表现实中大部分ATX电源故障面,经常坏的也就这些,问题再大的维修意义也不大了!不过还有个辅助电源的工作部分,毕竟这块常时间工作,而且没有被动散热装置!

网友:
看了~~学习了~~啥时有空试试~~应当包括了大部份吧

网友:
那么简单啊,要是都会修了,还用学?
:D :D

网友:
客户来电源修时我就会问客户多少钱修,一般报价30元,我对他说如果超过30元就不修了吧,那样也没有价值.我也懒得去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