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721主板无复位能点亮,求助

楼主(2007-12-03):
如题,一块MS6721的主板,现象是上电不触发,检测卡的5V灯就是亮的,而且显示代码00,点PWR触发主板,复位灯不亮,不跑码,多点几次复位键,跑码C1,还是复位灯不亮,但是屏幕有显,能听到一声自检通声,然后关了再开情况一样.测内存供电,一脚无电压,六脚有3.3V电压,用的是俄罗斯卡,复位灯不亮为无复位,卡是好的,上别的板子测过,请高手指点维修思路.

网友:
可能有场管损坏,5VSB跑到VCC5上了

网友:
哦,谢谢小鱼,我找一下线路看看,应该是5VSB上的管子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