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939主板CPU不供电,供电芯片sc2643

楼主(2007-12-03):
asus939主板CPU不供电,供电芯片是sc2643,测其它测试点基本正常了,求救,
cpu
芯片
供电芯片

网友:
是不是没有供电芯片换呀??量一下mos的质量,看会不会有短路的!!特别是下管啊!!实在不行只能换芯片了!

网友:
1.检查一下MOS管
2.检测一下围电路 小元件 和PGOOD信号
3.最好换下电源管理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