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需要按F1需要设置BIOS那里?

楼主(2007-12-03):
开机需要按F1需要设置BIOS那里?  貌似简单我却不会 嘻嘻

知道的告诉下

网友:
根据提示去处理,这样的问题不属于芯片级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你看看你的bios电池是不是没有电了
在bios里面吧软驱关了

网友:
怎么处理啊 呵呵 我问的不是芯片的问题 只是想知道下方法 开机的时候需要按F1才能正常进入系统 不知道怎么解决 老张不要那么吝啬

网友:
那要是在猜完机器以后那 电池还有点电?????

网友:
说说吧

我也见过这样的问题!太多了,就是不知道怎么搞,新手

网友:
你到这个网站去看看就知道了
http://www.tsyy.sina.net/bios/bios.htm#1

网友:
那里有详细的图解

网友:
最简单方法就是进BIOS后按 F10保存一下就OK了

网友:
多查些资料或是多买些书看看吧??????

网友:
不是电池没电就是看看里面设置有没打开软区.如果打开就把他关闭

网友:
为什么都说是要关软驱的问题,不是把all error改成NO ERROR就可以了嘛!
有可能人家就是有软驱,怎么可以关呢

网友:
路过,顺便学学,谢谢各位

网友:
在BIOS里设置下,设置成硬盘引导就行了

网友:
你去换一个系统吧!!!!!!!!!!!!!!!!

网友:
我就遇到过BIOS里引导顺序修改后(改为硬盘或光驱为第一引导)还是要按F1的情况,所以应该还有可能是其他原因,比如CMOS电池的问题等,楼主都查下。

网友:
在  那个BIOS里面的设置更改一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