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845gv-m2挡C1

楼主(2007-12-03):
一块 ECS 845gv-m2的主板,插诊断卡上电,代码为C1。CPU、南北桥、内存供电正常。刷BIOS还是不行(我把BIOS从主板上拿下来)开机也显示C1,是不是BIOS坏了?还是北桥有问题呢?排除CPU座空焊。请大家帮我诊断一下,谢谢!!
刷BIOS

网友:
你这个C1跑的是乱码吧,没BIOS怎么也不会跑到档内存而显示的C1

网友:
如果不上BIOS也跑C1,那就是乱码当FF来修。

网友(2008-01-10):
维修时不要全凭代码!!

网友:
对,维修不能单单看代码的,要多看帧信息。

网友:
是呀
修板不能只看码,好多都会跑乱码出来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