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电源插座20pin的12V与ATX4pin的12V均对地仅5欧 ...
技嘉主板电源插座20pin的12V与ATX4pin的12V均对地仅5欧姆是哪里烧了?

楼主(2007-12-03):
技嘉主板电源插座20pin的12V与ATX4pin的12V均对地仅5欧姆是哪里烧了?
我的技嘉主板本来没有问题,后来在用圆珠笔尖短路排针关机时,不小心碰到别的排针,当时打了一个小火花,就再也开不了机了,风扇转一下就停了。这个主板是三相供电,我量过六个场管,三个下管都击穿了。
但是我很怀疑自己的判断,仅仅关机的一个小动作不小心短路,会引起三个场管击穿吗?
开不了机

网友:
逐个拆除与12V相连的所有地方直至阻值升起
首先是上管

网友:
我出遇到过此类问题,也是技嘉板,开机时不小心碰到别的排针,当时打了一个小火花,后来检测后更换IO蕊片后就好了.一定是IO烧了

网友:
不仅仅是下管击穿,其它供电都得要检查.

网友:
跟12V相关的都检查一下,逐一排除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