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心大意修坏板的过程

楼主(2007-12-04):
845杂牌主板
故障现象:诊断卡不跑代码

1:检查各CPU电压正常,时钟正常,PCI复位正常,但是CPU——REST复位不正常(没有瞬间跳变)
2:插上新买的带灯测试座,发现一大片都没有亮,也没有仔细想,直接上新买的853A。想加焊一下U座
3:再加焊过程中,温度没有控制好,北桥和U座之间的PCB鼓起来了。赶紧关掉预热台
4:再插上带等测试座,上电。仍然是大面积等都不亮。这下仔细观察,发现D线和A线都不亮,亮的只有控制信号线!!!心想坏了,刚才没有仔细看,一定是那路电压出问题了。
5:查内存供电管3055,G极有5V,S、D极均无电压。D极连有一0欧电阻,该电阻另一端有3.3V。呵呵!就是它了!
6:更换0欧电阻,再上电,A线和D线的灯基本上都亮了。
7:装上U,还是不跑代码。仔细观察,北桥有一角已经塌了。 就是刚才在焊接的过程中弄塌的

一个小小故障,被我的粗心大意给弄严重了

明天只有把北桥取下来重新植珠了

网友:
经验之谈啊,我今天也遇到这种事,不过我的是一个FX5700-LE 双128的显卡,可惜的是我不会搞BGA,这显卡算是报废了

网友:
弄塌了,直接拿下重植啊.

网友:
你还说,我前天修好一块板板,也没什么大问题,没一会就弄好了~~~
问题是~~~~我随手放在桌子边上,放东西时不小心一推,掉地上了·¥!%¥%……¥%—
现在FF

网友:
这也没什么,俺也是费了好大劲才修好一块板,修好后看它有点脏,就随手拿清洗济给他把全板全部清洗一遍,结果。。。。。。好心没好报。下次只要能用再脏也不管他了。

网友:
哈哈,经验好珍贵啊,不管怎么的都要小心才是

网友:
还算好,我没出现过这种情况看了大家的经验以后可以小心才是。

网友(2008-01-24):
学习中

失败是成功之母!下次在小心吧!

网友:
“发现D线和A线都不亮,亮的只有控制信号线!!!”
请问为什么可以判断出是电压出问题了?没用过带灯测试座

网友:
还是小心点好,免得出差错,`````

网友:
好贵的经验啊!!!!!!还是小心小心点好!!

网友:
俺都搞坏N块BGA啦...

网友(2008-02-23):
经验啊,都是用学费换来的,谁都是修坏了好多好东西才会修坏东西的。

网友:
最忌讳就是把简单的问题搞复杂。。
开始学技术的时候师傅老是这样说我。。
结果。。。

网友:
记得第一次动手焊接时,手真是不怎么回事,可能是有点紧张吧,老是抖。多练几次也就好些了,维修时一定不能着急,很容易出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