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蒲S5显示器问题

楼主(2007-12-04):
能点的亮
但是过了几个小时后就会黑屏
再开机有时候能点亮有时候就是不行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做了哪些检查?  飞机的保护电路比较完善的。

网友:
请问楼主都做了些什么检查,一点数据都没有怎么帮你呢。

网友:
我不会检查
我把盖子打开
尾端稍微抬起机器就亮了
过了一会儿又自动黑屏

网友:
会不会是管座虚焊啊? 拆开尾板来看看!  听起来LZ不像是专业修显示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