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电烙铁怎样上锡?

楼主(2007-12-04):
新买的电烙铁上锡前需不需要把烙铁头锉一锉?我看网上介绍有的说需要锉出来,有的说不需要锉,弄糊涂了,到底需不需要锉出来?
[
]
电烙铁

网友:
我也正在等呢,哪位帮帮忙啊,我的是恒温的呢

网友:
一般新的烙铁头都有搪锡

网友:
普通的钝头烙铁千万别锉(只是听说过老式的c型的可以),如果不上锡用点锡膏清洁一下烙铁头就行了,新买的烙铁如果没有搪锡的话,先将烙铁升温(假定你买的普通烙铁),在温度刚好能融化松香时在烙铁头上均匀裹上一层松香,然后再上一层薄薄的锡就ok了

网友:
谢谢4楼的指点,回去就按照你的方法处理一下。

网友:
别等铭铁头过热以后再上锡,此时头氧化了粘不上锡了,在刚能熔化焊锡时直接上锡,因锡丝中有松香,不用另加,以后使用如老化可锉去再上锡

网友:
等烙铁刚好能熔化松香的时候粘点松香,然后用焊丝点烙铁头,到能熔化焊丝时就搪上一层焊锡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