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怪的问题 请高手解答

楼主(2007-12-04):
梅捷 NF520 主板
偶尔出现 开机后 自检完 光驱 硬盘 就停住 除非清一下BIOS 才能继续
其他时间使用的时候没有任何问题
这是什么问题啊 请高手解答
硬盘

网友:
这种板子桥容易虚焊哦!
有设备的话可以焊焊!

网友:
我也有这样的一块主板,那是在我更换完IO以后出现的,原因是因为IO型号不一样,没有其它的办法。楼主的问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看看你这段时间更换什么原件了。也许就是更换的原件的问题。

网友:
主板上有虚焊的元件造成有时候检测不通过

网友:
仔细检查一下数据线接触的好不好

网友:
BGA芯片空焊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BGA芯片BGA芯片空焊的可能性比较大,但有时候IDE旁的电阻也有可能坏了

网友:
我昨天也遇到这样的情况,清一下BIOS就能进系统,以为是主板问题就换了块主板试,可还是这样,就重装了一下系统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