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BM R40

楼主(2007-12-04):
IBM R40 p4机器
BIOS中能认到硬盘,但是不能引导,进不了系统,偶尔能进系统花屏!
换过硬盘。请问我该如何处理,硬盘是不是由南桥直接控制啊,请高手指教!
进不了系统

网友:
若是集成显卡,不会是北桥挂了吧?北桥和显卡做在一起的。

网友:
显卡是,ATI7500的! !!!!!!!!!!!!!!!!!!!!!!!!!!!

网友:
这种显卡还是比较容易换的,
最好还是先换条子和加焊内存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