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7-12-04):
我一块英特原装板子845DB和一块硬盘,硬盘在板子运行时不能识别分区,始终显示出没有分区,也不能分区(我用PQ8分区),这块硬盘在别外一张815主板又能识别分区,且能装系统运行,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
检查硬盘跳线,有的时候是跳线的错误,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两张板我是同样的接法,都是两条数据线单独接光驱和硬盘,

网友:
跳线我我看了,没接错,关键是硬能识别,就是不能分区和识别出分区

网友:
那低格一下

那低格一下那低格一下那低格一下那低格一那低格一下下

网友:
看看是不是硬盘数据线的问题~换一条好的上去。还有硬盘的跳线

网友:
看看硬盘接口有没有问题.有没有电容爆浆.主板上有电容爆也会引起这种情况

网友:
1.检查或更换硬盘数据线
2.在CMOS中把病毒警告关掉
3.用FDISK/mbr清除主引导记录
4.用DISKEDIT把硬盘清空
5.低格

网友:
是I/O的事吧,一样的接法不应该是数据线和硬盘的事,你的I/O芯片有问题了

网友:
换了一个新硬盘,在另台机上分好区,并sys命令传送了系统文件,并用同一条数据线,结果还是不认分区,晕了,如果I/O芯片有问题,但为什么光盘能运行,

网友:
刷一下bios吧,可能bios里有保护程序或bios程序损坏

网友:
新硬盘还是不行,肯定是牌子板有什么保护

网友:
我同意   #12 一剑飘香   的说话,本人也修过这样的问题,一台海尔的机子,分好的盘重新启动电脑去看又没有了,建意你用另外的电脑把盘分好区,把系统装好,再接到这个机子上面试一下,或许可以成功。

不知道你的这块板子是什么牌子,是不是在 CMOS里可以完整的找到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