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换高压条遇到的问题,请指教

楼主(2007-12-04):
奇美17‘LCD别人改过高压条的,换上通用高压条,使用一两个月烧坏。测试灯管没有问题。因为该LCD使用19v供电,估计通用高压条因为工作电流过大而烧坏。请教大家遇到这种问题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
用个7812降压好了,注意散热,也可以用串联几个二极管来降压

网友:
用几个7812并联好?
我上次改的时候遇到这个问题了,单个的话一定不行,两个也不行,要四个以上?

网友:
1个二极管好像压降0.7V或者0.3V,串联几个才是个头啊。

网友:
四灯管正常工作电流达2.XA,而单个7812最大输出电流好象才1A,远远满足不了需求.....并联使用能增大其功率吗?

网友:
12V电源估计供不起主板,19V高压条找不到呀

网友:
实在没有办法的话就用这样的并联接法扩流,c=1000~4000uf,d=4148,用4个就差不多了

网友:
市面上有12-19通用的高压板卖的,你到各大网站找找看.

网友:
用并联扩流法成本有点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液晶显示器的高压板大多数是使用12V供电,少数19数供电的如果换12V的高压板就用电阻做成分压电路简单方便。

我试过,可是阻值多大选用很麻烦啊,
我感觉还是7812四个并联最实在。

网友:
四灯高压板的工作电源与灯管有关,15,17,19,21,22,其电源是不一样的。而大家在改装高压板时,高压板损坏的主要原因就是供电电压偏高,造成高压线圈推动管烧毁。

网友:
用四个7812不太赞成....一是麻烦,二是位置占得还多...其实可以换用12V的适配器,主板直接跳到19V变压后的电源上去,,,也就是说主板上的电源部分需要改进一下,.
再或者就是采用电阻降压分压的方式.,,这个可以去计算一下,也可以用可调电阻来手动调节.

网友:
谢谢大家的发言。。
用电阻分压应该怎样分?串联吗?可是电阻功率也很小。
    其实,这台机很气人!想用12V电源,但主板只要低于16V,就不工作。想用7812降压,但是12V的高压条根本带不起灯管,只亮一半。灯管长度是一般的两倍,弯曲的。
   最后还是在朋友那里弄到原装的才解决。